楼主(2013-10-15):
  我控制柜用的220电源,需要引出远程控制信号,而且要求引出的为无源干结点信号,这就需要远程另加电源,请问两个220V电源可以共用零线吗?

网友A:
你的220V电源是不是电箱变压器输出的?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20V电源是不是电箱变压器输出的?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嗯,明白了,多谢!

网友B:
同一变压器供电,两零线是可以相接。

网友C(2013-12-06):
同一电网可以

网友D:
同一电网可以,不同一变压器的也公用过

网友E:
同一变压器可以

网友F:
当然可以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呀!

网友H:
大家都说了,同一变压器可以,那是因为是同一个零线节点,那只是说可不可以接,在不考虑其他的条件下,只考虑电路本身。但是如果你的两个节点的零线是经过不同的漏电保护器那就不可以了,因为零线火线电流就不对称了,就要跳闸了
  • 下载积分:+1(edpncn)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I:
    可以的, 但电流不能超过他的负载

网友J:
    如果零线的接地良好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K:
同一变压器,线径足够

网友L:
两个电源是一个漏电开关下的行,如果不是就不行。

网友M(2014-02-05):
引用 网友H:
大家都说了,同一变压器可以,那是因为是同一个零线节点,那只是说可不可以接,在不考虑其他的条件下,只考虑电路本身。但是如果你的两个节点的零线是经过不同的漏电保护器那就不可以了,因为零线火线电流就不对称了,就要跳闸了

同意楼上的看法。并联两条不同的零线前,要把漏电保护器考虑进去

网友N:
不管是不是一台变压器,都要看是否是一个供电系统,一个供电系统的可以用,不是一个供电系统的不能用。即便是一台变压器供电,不是一个系统的保护会不同,最好也不要使用,即便是能使用,也存在故障隐患。如果是远程控制,很可能是超出了同一供电系统,两个220V最好是各用各的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