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硬件连接:224XP+Smart Line ,224XP无电池卡
问题:
1.如果没有电池卡,是不是实时时钟做了也没有用?因为Smart无掉电保存;PLC4天不开机的话,时钟也不走了。
2.如果没有电池卡的话,V存储区如何永久保存?手册上说可以写入EEPROM永久保存,即使用SMB31、SMW32,或者在数据块中写入初始值。
但是问题又来了,
如果采用在数据块中写入初始值,电容掉电后,V存储区自动写入初始值,只是很多工艺参数工人需要随时调整,一旦电容掉电,很多参数还得重新修改。
如果采用写入EEPROM方式,参数少还好办。参数多、不连续、数据类型又不一样,一个一个写入EEPROM又麻烦。网上说有这方面的库文件,可是又找不到。
急死人。忘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让高手来回答

网友B:
还是加一个电池卡吧,这样省事。

网友C:
引用楼主ronkang于2013-10-15 19:37发表的 200CN断电保持问题 :
硬件连接:224XP+Smart Line ,224XP无电池卡
问题:
1.如果没有电池卡,是不是实时时钟做了也没有用?因为Smart无掉电保存;PLC4天不开机的话,时钟也不走了。
2.如果没有电池卡的话,V存储区如何永久保存?手册上说可以写入EEPROM永久保存,即使用SMB31、SMW32,或者在数据块中写入初始值。
但是问题又来了,

如果采用在数据块中写入初始值,电容掉电后,V存储区自动写入初始值,只是很多工艺参数工人需要随时调整,一旦电容掉电,很多参数还得重新修改。这个可以解决,通过触摸屏的配方来实现,把经常需要修改的数据做成一个配方,下载到PLC。

如果采用写入EEPROM方式,参数少还好办。参数多、不连续、数据类型又不一样,一个一个写入EEPROM又麻烦。网上说有这方面的库文件,可是又找不到。这个如过确实需要的批量写入的话,我给你一个库。
附件: store_to_eeprom.rar (4 K) 下载次数: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