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5):
请教各位,没有电流发生器能否用12VDC与4.7k欧电位器模拟电流发生器来调整fx2n-2ad偏置与增益,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ylchina123于2013-10-15 20:11发表的 能否用12VDC与4.7k欧电位器模拟电流发生器来调整fx2n-2ad偏置与增益 :
请教各位,没有电流发生器能否用12VDC与4.7k欧电位器模拟电流发生器来调整fx2n-2ad偏置与增益,感谢感谢

可以的,只要你设置的时候先算好4-20MA的这两点对应的电阻是多少,然后调节的时候不要超出这个电阻范围了。不过常用的是2K的点位器串500欧姆的电阻,当电位器位0时20MA。电位器2K时4MA,你算下刚好可以控制电流为4-20MA变化。

网友B:
我怎么乱发的的啊!!!我发的什么啊!!你将我的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