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6):
请教各位朋友,我用信捷与三菱E700进行MODBUS通信,用指令REGW可以进行变频器参数写入和控制,但没办法用REGR指令读取参数,参数存取寄存器一直都是0,不知什么原因,而用T-COMM软件监测变频器回复的参数不为0!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caibihui163于2013-10-16 10:32发表的 信捷PLC与三菱E700进行MODBUS通信不能读变频器参数 :
请教各位朋友,我用信捷与三菱E700进行MODBUS通信,用指令REGW可以进行变频器参数写入和控制,但没办法用REGR指令读取参数,参数存取寄存器一直都是0,不知什么原因,而用T-COMM软件监测变频器回复的参数不为0!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你能用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参数能写入,并且能按照你的要求运行的话,说明你已经会用MODBUS,但从你的问题来看,只是读取的时候本来不为零的参数为零,用其他的软件读同一参数又不为零,很可能是MODBUS的对应地址不对,或者(比如频率吧,写入和监控的地址是不一样的)我没用过信捷的PLC,不管是什么PLC这个通讯的思路还是一样的。再不行QQ加入群31471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