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6):
近来,公司做动态电解工艺,电源为直流电源。用两个电极放在水中,电压为0-30V可调,电流0-4.5A,水是动态循环流动的,如果人不小心碰到水,会不会被电到,谢谢。

网友A:
DC24v,当然不会电到,是安全电压。

网友B:
放嘴巴去都不会

网友C:
24V属于安全电压。做电工有谁没被电过的??。。。不过每次被电都只是麻一下就没事了
真诚感谢!,可是我的水体是流动,排到河里去。不是一直导通的啊

网友D:
不会的,安全电压

网友E:
一定要是整流机呀,一般的搞供电方式不要试。

网友F:
因为是安全电压、因为是直流电源,使用没有关系了。
人对于触点的感觉实际上是以电流的大小来衡量的。频率对人体心脏也是致命的。

网友G:
不会的,关键是要220v转24v直流电源是前后隔离,且绝缘良好。

网友H:
8楼正解

网友I:
还是小心为好,36V也是有条件的,5V电路板打死老鼠也是有的
电伤害人并不是因为电压高,而是因为超过流过安全电流通过人体
如果刚好有条件创造人体电阻很小的话,也是一样会死的
所以不能保证人不小心掉进去也不会有事
真诚感谢!所以,从安全考滤很重要啊,因处理水就像自来水一样,处理后都排河里的,所以和大地是相通的,打算在这个变压器前加装隔离变压器,再使用,安全性应可以保证了吧,你说呢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J:
12v的更好些,24V还是有点高

网友K:
电解水不是很浪费电吗?
寻师傅多名

网友L:
不会的。除非两手刚好连通两极,
学者

网友M:
不怕,不会电到的

网友N:
关键在于电流

楼主:
各位,可是电流比较大有4A,水是流通的也是接地啊

网友O:
100V的直流电都不会触电。因为人触电死亡主要是心室颤动也就是和频率有关小于50HZ和大于六十HZ危险性就会减少直流电几乎没有频率所以在220负一下一般不会触电。

网友P:
会有危险,最好做个保护措施

网友Q:
不要在回路中碰到就不会触电,30V 直流电相对安全。

网友R:
会有危险,现在的电源不是绝对安全!

网友S:
煤矿里面必须用直流12v的照明灯;因为24v的曾经出现过人生伤亡事故;在水中最好用12v的;24v的不是太可靠;

网友T:
电工安全规定里有各级安全电压的使用环境要求,有水的地方最好用6V,

网友U:
36V以下,安全电压。

网友V:
不会触电,但你如果用敏感的部位触碰,可能会感觉到电麻。

网友W:
我们做电解酸除锈直流电压10伏!电流1000安也没听过的麻过人的!

网友X:
隔离问题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