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6):
请各位大神看看下面这个程序。这是一个s7-200与变频器的通讯程序,网络4是发给变频器的控制命令所对应的数据。现在我用plc与串口调试工具调试,I0.0出现上升沿的时候,串口工具仅接收到了16进制数据05,谁能说下这个为什么?难道接受的数据不应该是VB0到VB6里面所对应的的数据吗?
附件: modbus通讯.zip (23 K) 下载次数:341

网友A:
引用楼主lzwen630于2013-10-16 12:15发表的 s7-200与串口助手调试 :
请各位大神看看下面这个程序。这是一个s7-200与变频器的通讯程序,网络4是发给变频器的控制命令所对应的数据。现在我用plc与串口调试工具调试,I0.0出现上升沿的时候,串口工具仅接收到了16进制数据05,谁能说下这个为什么?难道接受的数据不应该是VB0到VB6里面所对应的的数据吗?

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测试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通讯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就用串口调试软件来发送数据帧,如果正常,最后再连接PLC但要注意PLC与变频器的MODBUS的地址对应不要出错。你发的程序是空的了。

网友B:
rhf i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测试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通讯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就用串口调试软件来发送数据帧,如果正常,最后再连接PLC但要注意PLC与变频器的MODBUS的地址对应不要出错。你发的程序是空的了。

我重新发送了一下,现在串口调试可以发送数据帧,但是在串口上显示出来的比我实际发送的数据帧要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