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触摸屏白屏问题

楼主(2013-10-16):
MP277触摸屏白屏了,用PPI电缆OS更新失败,可能是硬件问题,不知怎么维修,恳请大侠赐教。

网友A:
这个只能是将屏重新恢复到工厂设置试试,"OS“恐怕不行的。

网友B:
西门庆儿子的MP277出现白屏的故障率相当高,没有别的好办法,硬件故障,只有维修。非软件更新OS能解决问题的。
MP277触摸屏白屏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