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求助 台达SV28PLC 控制2台VFD-e变频器 MODBUS通信

楼主(2013-10-16):
含泪求助,已经搞了半个月了。
只编出一个 编第二个的时候就无效了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不胜感激,我们这没人会这个设备。
描述:程序

楼主:
求求大家了 帮帮忙

网友A:
说说你的控制要求,看看
热心助人!启动停止设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控制要求,看看
启动停止 设定频率就行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会啊 ????求助啊

网友B:
一个PLC后面两变频器吗
下载积分:+1(zc1397999199) 嗯!用,modbus,485

网友C:
你这用的是屏带变频器?!!!用PLC带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留下你地址和电话,离我近的话帮你搞定

网友E:
你应该用M1143吧

网友F:
看一下第二台的通信地址和通信波特率是不是设定正确,我不是做PLC的,但我对Modbus RTU协议比较熟悉。

网友G:
插,有区别吗,一台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