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请问一下变频器跟触摸屏通信,变频器的地址怎么写啊,格式怎么设定?以前没搞过想请教一下哪个师傅可以赐教一下吗?最好给点简章的程序。我用台达的屏。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引用楼主木皮于2013-10-17 08:22发表的 变频器通信问题请教 :
请问一下变频器跟触摸屏通信,变频器的地址怎么写啊,格式怎么设定?以前没搞过想请教一下哪个师傅可以赐教一下吗?最好给点简章的程序。我用台达的屏。

主要是硬件协议485 连接正确,软件协议通讯格式字要匹配,最后就是MODBUS地址对应的关系了。欢迎加入QQ314713368

网友B:
找变频器手册,地址每个牌子的都不一样。

网友C:
你可以在网上买本书,当当网-plc-台大DVP-PLC编程技巧WPLSOFT软件篇,书中很详细。我前几天刚买了

网友D:
边学边做,无休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