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梯形图为什么自保持电路启动信号,要用触发沿启动不用常开触点启动

网友A:
不是啊,都可以用啊。

网友B:
好好看看指令,都一样

楼主:
是都能用,就是有说有的场合,用触发沿好,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就是不明白有哪些安全易患,有谁懂吗

网友C:
看场合使用而定,在某些地方就不一样了,三菱会多此一举搞个上升沿,下降沿出来吗?

网友D:
3楼说的正确!例如:使用上升沿X1(启动按钮)和常开点X2驱动Y1,在出现问题时Y1断开,而修理过程中为防止Y1再次得电!这时候哪怕其他驱动条件成立,只有再按启动按钮X1,Y1才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正确!例如:使用上升沿X1(启动按钮)和常开点X2驱动Y1,在出现问题时Y1断开,而修理过程中为防止Y1再次得电!这时候哪怕其他驱动条件成立,只有再按启动按钮X1,Y1才会动作!

明白点了

网友E:
应该是都一样的,我就这么用的

网友F:
初学者  报个名!

网友G:
如果有些輸入點是開關的話,有些鳥人按著開關不放手,用常開點可能會出問題,就要用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