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参数设置遇到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10-17):
各位前辈:在PLC软件参数设置时遇到问题,用GX-DEVELOP 检查参数没有问题,用gx-work2 检查就出现参数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大家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基板的基本设置插槽设置多了,与cc-link IO有重复

网友A:
是啊,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大家一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