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CP1H PLC解密后,PLC 密码没有了影响串口通讯不
如题,CP1H 的PLC使用了串口跟主控PLC和其他设备通讯,原来有密码保护程序,现在密码没有了,会不会影响原来的通讯,导致无法通讯的问题发生。
由于实际情况限制,暂时没有条件实际测试,有哪位大佬了解情况的,来指点指点呢,先谢谢了

测试过了,经过备份后还原到PLC上,运行有问题
我的PLC备份的时候没有连接IO和模拟量模块,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主要问题是复位时,车辆直接往一边倾斜,不能平衡
换成原来解密后PLC,复位正常
比较刚还原后的PLC和备份程序还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解释

网友A:
把PLC设置备份就是,啥问题就没有。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没问题的,关键是做好设置和程序备份。

网友C:
关键是做好设置和程序备份。

楼主:
又碰到问题了,我备份完程序后写入新的PLC,放到机器上去试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动作不对
我怀疑是:因为我是单独把PLC拆下来备份的,上面还有IO和模拟量模块,是否因此备份不完全?
本人对OMRON的PLC还不熟悉,有熟悉的大哥还请指教指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做好设置和程序备份。

这位大哥说的备份我可以理解,设置还需要单独做么?
请说说啥样的设置需要做?

网友A:
你备份了PLC的内存没有?
解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你需要把原来的PLC全部备份才行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我知道你是谁了,不是还给我打过电话么? 内蒙 还是广东,当时还给我是广东腔调。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老大就是记性好呵呵,我也认为他参数没备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碰到问题了,我备份完程序后写入新的PLC,放到机器上去试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动作不对
我怀疑是:因为我是单独把PLC拆下来备份的,上面还有IO和模拟量模块,是否因此备份不完全?
本人对OMRON的PLC还不熟悉,有熟悉的大哥还请指教指教呢

有些写程序  就是怕你复制程序
做了陷阱的,你要把内存备份上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备份了PLC的内存没有?
解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你需要把原来的PLC全部备份才行的。

我用的是omron 软件里的备份工具,内存应该有备份,因为里面有参数的,这我是知道的,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有些搞不懂了
你不认识我的,我从来没联系过你哦,呵呵,但是我解密的工具室你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 软件里的备份工具,内存应该有备份,因为里面有参数的,这我是知道的,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有些搞不懂了
你不认识我的,我从来没联系过你哦,呵呵,但是我解密的工具室你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难道你是直读解密?
不是直读解密,删除密码的解密的话,解密前就要必须做到备份。特别是内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这个看程序怎么写,如果程序就是设备工艺的话,没问题,如果别人为了防止程序非法解密拷贝,做了其他保护的话,就不一定了,OMRON的PLC能自己把自己程序删掉,还有什么做不了,更别说破坏通讯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是直读解密?
不是直读解密,删除密码的解密的话,解密前就要必须做到备份。特别是内存。

不是直读解密,解密前没法备份,都禁止了

但是我把解密后的原PLC简单测试过,貌似没有问题
因为测试就是用的复位按钮,看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解密的原PLC动作正常,我用备份后还原的新PLC做测试,结果就不对,车辆一直往一边倾,貌似和模拟量有关系。
看来得读懂程序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程序怎么写,如果程序就是设备工艺的话,没问题,如果别人为了防止程序非法解密拷贝,做了其他保护的话,就不一定了,OMRON的PLC能自己把自己程序删掉,还有什么做不了,更别说破坏通讯参数了

这个看来太玄乎了,我测试过,新PLC通讯是正常的。
这个程序会不会认PLC啊,只认原来的PLC,这个可以通过PLC的单独序列号来实现的,不过CP1H的系统内存里好像没发现有这个参数

网友A:
我是说你把PLC内存备份没有,有些陷阱就在内存中,本人遇到过,查看内存发现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解决了,果然是和模拟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