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200怎么不能通讯

楼主(2013-10-17):
我有一台西门子200怎么不能通讯(提示数据线不好波特率不对,站号不对)我都试着改了还是这个样子,请高手给指教

网友A:
用什么电缆通信?设置PG/PC接口,双击PC/PPI CABLE(PPI),本地边接选择USB

网友B(2014-03-05):
若你的电缆和设置都没问题,则有可能是PLC内部有自由口通讯程序 或者端口通讯速率过高
前者可将开关放在STOP,通讯
后者须使用原装通讯电缆,一般的232-485 或 USB-485 不支持高速率。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