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有错误帮我指出来----自由口通讯的

楼主(2013-10-17):
EDA9033F与s7200通讯

网友A:
引用楼主946842801于2013-10-17 14:18发表的 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有错误帮我指出来----自由口通讯的 :
EDA9033F与s7200通讯
玩这么多中断,你可以先发送一个简单的读或者写的数据帧,看到底是你的数据帧的格式不对还是程序本身有问题,最好是先用串口调试软件先调试数据帧。通讯格式字和硬件连接就不用说了呵。不过还有为啥要用自由口通讯呢,没有MODBUS RTU协议吗。欢迎交流QQ120541058

网友B:
EDA9033F我可以确定有modbus协议,可以使用modbus协议的啊!

楼主:
我想先学学用自由口编写啊,数据全都正确,我用串口调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