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输出接哪两根线? 再线等!!!

楼主(2013-10-17):
小弟有一台安川SGDV400W伺服驱动 我接的是31 ALM+ 32 ALM- 两个脚 但是工作台顶死伺服报警了这两个脚也是1的状态 请问师傅是不是要设什么系数? 还是我接的线不对?
lvhonjun

网友A:
就是31和32,你没有插电源进去啊
假如你的输入IO是共正的,那就要在32上接个0V

网友B:
伺服报警31和32这两个脚也是OFF的状态,按你说是1的状态的话伺服没报警。

网友C:
OFF状态就是报警状态,如楼上所说47角有24V,那么你32角就得要接0V

网友D:
信号没有接通过去,不报警是1 报警为0

楼主:
现在问题是报警也是1 也就是说工作台顶死了 伺服显示报警了 这两个脚也是1的状态 神马情况?
lvhonjun

网友A:
把伺服接线图发出来看看啊,报警好像参数没得设的

网友B:
伺服显示什么报警呀?报警参数是没得设的。

楼主:
搞清楚了 我接反了 32接PLC 的COM端也就是—端 31接X端就好了

楼主:
为什么我为大家加分的时候 出现 正在加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