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一套南京华兴数控车床系统,电机与丝杆直接连接,丝杆牙距5MM,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线系统4倍频。电子齿轮比怎么设定,要在系统和伺服驱动器里同时设定吗,谢谢啦!
  • 下载积分:+1(lixinwu) 真诚感谢!

网友A:
    CNC驱动器里面设定分频脉冲就好了。电子齿轮要知道你编码器是多少位的呢

楼主:
    那请问大侠,CNC系统里分子分母都设为1吗

网友B:
    不用同时设置,X轴1:1    Z轴2:1
  • 下载积分:+5(果丁) 热心助人!

网友C:
    只在驱动器里设置----你查看公式计算,另外你必须知道机械齿轮比,

网友D:
    系统里面设了就驱动器不设,一般是驱动器里面设好。X轴1:1  Z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