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用F177回原点过程中 dt90400的值突然清零 马达停顿一下后继续回零 然后dt90400的值变为负值 感应到原点后清零
这个问题只是偶尔出现
dt90052 也没有问题
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只能自己帮顶了

网友A:
看看你的外部传感,还有原点输入点的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多半是程序DT90052可能有问题,外部传感器也没有什么能停下来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外部传感,还有原点输入点的问题

感应到原点应该会停下的  但是它继续回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多半是程序DT90052可能有问题,外部传感器也没有什么能停下来马达的

我检查了几遍了  都没有问题
停顿之后 dt90400里面的值也清零了 然后自己又继续回零 dt90400里面的值也成了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