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7):
LS PLC为什么输入输出符号都可以是P0000,求高手指点,如何区别输入点和输出线圈的触点?
load p0000
or p0000
and not m0001
and not m0002
out p0000

网友A:
引用楼主rawfish于2013-10-17 21:59发表的 LS PLC(LG)为什么输入输出符号都可以是P0000 :
LS PLC为什么输入输出符号都可以是P0000,求高手指点,如何区别输入点和输出线圈的触点?
load p0000
or p0000
and not m0001
and not m0002

程序是错的,哪有这样写的,你看PLC的输入和输出的定义,输入从P0到P多少,然后输出又是从P多少开始,都是分清了的。

网友B:
K120S 正常P000是输入
P40开始是输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开始我找了很多说明书,都没有找到关于输入输出的编号区别,后来在硬件上看到了,从p40以后才是输出。

还是得谢谢你!

引用 网友B:
K120S 正常P000是输入
P40开始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