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CP1H 485连接触点和地址问题

楼主(2013-10-17):
准备用两台PLC 都是CP1H进行数据交换,但是我没做过此类处理,所以想请问一下,接线端子状况。说交换区是3100~3199CH ,是只能这写地址可以交换么??我做的两个程序一样,例如想把整个数据交换而不仅仅局限于此地址,可以么??谢谢

网友A:
用Omron公开的协议host link,你想读完都可以。只是读写速度会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