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突然黑屏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8):
公司一台设备工作过程中proface触摸屏突然黑屏了,正常工作时面板显示的是绿灯,现在变成了黄灯,但设备正常工作。测电源电压24V正常。断电重启后开始绿灯,屏轻微闪一下,然后就黄灯了。整个屏漆黑没有一丝亮光。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硬件問題,需要送修

网友B:
硬件故障,如需要技术支持,可以加QQ交流。

网友C:
检查背光电源或者背光灯管。硬件问题的。

网友D:
硬件故障,维修或更换。

网友E: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F:
我遇到的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的灯管没有坏!

网友G:
Backlight 或者是 Backlight Invertor 电板 坏。
不是全部型号都有可以自己更换Backlight。
Backlight 背光灯可以向代理商购买。自己更换。
Backlight Invertor 的话, 送去无锡维修厂修理吧。
或者联络当地Pro-face,看有比较近的维修所吗?
这东西2手货很多。可以比较下价格再决定。
通常这东西只有50,000 个小时寿命。

网友H:
一致同意是硬件问题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I:
硬件问题,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