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现在有一台进口设备,用的是Q系列的PLC ,设备故障常有“死机”(就是程序执行中某个信号没有 ,造成整个设备不能动作)的现象。
其中就有一个用了SM401做信号的,我想知道SM401在什么情况下是ON,谢谢

网友A:
CPU停止运行时才会ON,软件里面的帮助里面可以查到。
嗯,谢谢,我也看了帮助里的解释了,可是它里面就是用这个SM401当做启动条件的

网友B:
SM401不會ON
一般會用在檢測時  臨時切斷用
或是把某些功能關閉時用
谢谢,可以这个程序 里SM401是当做这段程序的启动用的
,所以有点不理解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把一个常OFF的信号用来做这段程序的启动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把一个常OFF的信号用来做这段程序的启动信号,

應該不可以
你把SM401換成一個不用的接點 例如M5000
看可不可以啟動
可以==>啟動與SM401無關
不可以==>再研究
嗯,好的,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C:
听四楼的,自己先试验试验
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D:
这是个译码指令,也就是M600不执行动作的,从M601开始,后面应该还有直接传送一个1到D600.
楼主查看程序是不是有这个。
没有,只有那个SM401是执行条件
自我解救

网友D:
如果方便可以发个程序过来
343036187@QQ.COM
嗯,好的,明天发给你 帮我看看
自我解救

网友E:
D600有等于0的情况,DECO指令置位M600,此时SM401不接通,程序无法继续执行。

网友F:
應該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