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产品光标之间的距离检测

楼主(2013-10-18):
我现在要做一个检测印刷产品图案长度的项目,由于这种薄膜有的拉伸和收缩的特性,所以现在做出来的产品经常出现图案长短不一,有时还会超过目标值。现在想搞个在线检测图案长度每个图案都有一个光标,但光标的颜色是不确定的,薄膜是白色的。我现在的想法是用一个可以区分颜色的光电开关去检测光标的位置,用编码器计数看每个光标的位置之间的计数是否在要求范围。这样应该可以检测是否有超标的图案,但好像比较难超标时的具体长度。有没人做过这样的项目给点意见

网友A:
首先,打开百度,然后在搜索栏输入:“色标传感器”
呵呵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是在印刷时薄膜会伸缩不定,等印完啦图案,检查图案长短是否符合要求对吗,为什么不控制薄膜的伸缩程度来控制合格率,等检出不合格不等于废品了吗

网友C:
搞个视觉 检测系统怎么样

网友D:
光标传感器,PLC高速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印刷时薄膜会伸缩不定,等印完啦图案,检查图案长短是否符合要求对吗,为什么不控制薄膜的伸缩程度来控制合格率,等检出不合格不等于废品了吗
[/quote不是伸缩不定,只是伸缩特性好,这个是这个产品的要求就是要有一定的伸缩量。在张力不变的情况下收卷出来的产品偏差不大的。但是会出现产品做出来后把她破坏出来测量误差很大,不同时间测量的数据可能不同。如果在线监测出来我们还可以用张力来控制它的长度。以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视觉 检测系统怎么样
这个会不会成本太高了

网友E:
5楼正解。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F:
你没见过超声波切唛机吗?上面就有这种功能,
追求卓越

网友G:
用编码器计数看每个光标的位置之间的计数是否在要求范围。这样应该可以检测是否有超标的图案,但好像比较难超标时的具体长度。
这个只要编码器转一圈,你的膜就走一个色标的位置,不就可以检测出你现在产品误差多少呢?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