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三菱Q02HCPU型号的PLC问题

楼主(2013-10-18):
1,我有几台设备用的三菱Q系列PLC,型号是Q02HCPU。现在接上24V电源后PLC上只有MODE亮绿灯,ERR亮红灯,RUN灯跟其他灯都灭的。请问程序问题会造成RUN灯不亮PLC不工作吗?还是其他的问题造成的?
2,我还想问下Q02HCPU这个型号PLC跟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有RS232的和USB两种。这个RS232电缆是市场上卖的那种普通的吗,还是三菱专用的?USB连接线就是打印机用的那种USB线一样的吗,能否跟打印机USB线通用,还是三菱专用USB线?

网友A:
ERR灯亮,代表有故障。可以使用软件在线检测判断出问题。
RS232C的电缆是专用的,和一般电子市场上的不一样,这个要使用型号为 QC30R2的电缆,你可以TAOBAO上搜索一下这个型号
USB电缆是通用的。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安装驱动。
下载积分:+1(gdj-gdj) 好贴好贴!

网友B:
同意1楼管理员的。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出三菱Q系列的登录密码啊?如果用GPPW软件连接Q系列的Q02HCPU需要什么版本以上的GPPW软件才可以支持?

网友C:
1楼管理员正解
本人精通三菱Q系列编程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