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如果没有控制面板,会不会报警?

楼主(2013-10-18):
ACS510变频器如果没有控制面板,会不会报警?谢谢哈!
下载积分:+1(ji电—家) 会停机

网友A:
不会,以前一个火电厂用的变频器不下20台,在调试的 时候,所有的变频器都没有面板,就是在设参数的时候用随身带的一块,把所有的变频器设好,然后就这样运行!
下载积分:+1(like1991life) 真诚感谢!

网友B:
不会报警,控制面板只是参数调整,状态显示设备,没有它变频器依然会正常工作,报警与没有控制面板没关系

网友C:
会报警停机,但没法显示报警,,

网友D:
控制面板可以设参数,显示数据。如果要查状态再插上控制面板即可,平时可以不用,如果节约可几个通用的变频买一个面板

网友E:
不会报警,以前我们采煤机用过
wananjushi

网友F:
报不报警取决于变频器参数设定,可以设定为面板丢失报警或面板丢失不报警。

网友G:
开车看交通灯,变频器看状态指示灯,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