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8):
小弟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使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左侧连接一块485bd的模块。使用的是485半双工通讯,rda和sda短接连接到了仪表的a节点。rdb和sdb短接连接到了仪表的b节点。sg连接了仪表的gnd节点。现在的问题是。通讯的参数双方已经设置的一样了。置位m8122.485bd的sd灯就闪一下红灯,rd一点不亮。监控程序也没有收到信息。现在附上程序,只是简单的测试程序。有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现在的新情况是:单独的电表盒电脑通讯是正常的,单独的plc485和电脑通讯也是正常的,两个之间三根线连接,反复万用表测量时正常的。有没有人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到底会出在什么地方
附件: set.rar (10 K) 下载次数:382

网友A:
请检查你编写的程序是否符合仪表的通讯协议
  • 下载积分:+1(cooler_show) 真诚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1:没有定义M8161没有定义
    2:M8123用法错误
  • 下载积分:+1(cooler_show)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你编写的程序是否符合仪表的通讯协议

    这个是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1:没有定义M8161没有定义
    2:M8123用法错误

    m8161本来就是16字节的,所以没有定义
    m8123置位让他自动复位,没有数据的转移,所以就直接复位了,应该没错吧。

网友C:
    你去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2688339055  下载一个MODBUS调试工具,通过串口转485的转换板接你的PLC的485口,看发送接收是否正常。如果通过调试工具接收发送不成功,有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
  • 下载积分:+3(cooler_show) 好软件,多谢

楼主:
    有了新问题自己顶一顶,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D(2014-04-16):
    我也遇同类的问题,设备侧我那能发出数据,但PLC接到的全是错误的数据,怎么办

网友E:
    你的RS指令发的ASCLL码的寄存器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