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_30MT 同时输出y6,y7,y10,y11,y12只有两盏指示灯亮,是plc坏了么?

楼主(2013-10-18):
描述:01
描述:02
描述:03
RT 一台修过的plc,不知道是不是修好了,这是背景。然后写了个程序,就这样了,为了验证有一一的实验对应的输出,发现plc的输出指示灯都是好的,但是同时输出y6,y7,y10,y11,y12只有两盏指示灯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求支招~~~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问题啊,程序检查有没有错误信息、有没有双线圈输出、或是别的地方有没有对Yn进行复位呢,再检查一下程序看看。

楼主:
回楼上 你说的各种情况都已排查完毕 但是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冽少输出点,看看是不是走常。

网友C:
好像FX2N-30MT没有这个型号是不是高仿啊,只有FX2N-32MT是原装的啊

楼主:
回四楼 搞错了 是FX2n 32MT 的打错了~~~

楼主:
回三楼 是的 我试试 但是很难说~~~

网友A:
先编一个简单的程序,一个X去控制输出一个Y点看正常不,如果正常则是程序编写的问题,如果还是不正常的话,那就是PLC本身的硬件或质量问题了。
zsh340

网友D:
如果程序内没有导通,那是你程序有问题,如出现“双线圈”等、、、、、如果程序内有导通而OUTPUT信号灯不亮,说明PLC硬件有问题。看你贴出的问题,应该刘前者、、、、自已好好检查下程序吧?

楼主:
回七楼 我写了一一对应的输入输出 都正常的 但是用到自己写的就还是老样子 也没有多线全输出

楼主:
回八楼 检查了 但是还是没解决 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重新用另一个软件写一遍试试

楼主:
回九楼 那样就是正常的 但是自己的程序一跑起来就还是老样子 继续排查程序再看看

网友A:
那真的是你的程序编写有问题啊,得好好检查一下哦。

网友E:
你需要再借助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把Y6Y7Y10Y11F分开,你写的程序是没有错,可能是输出有点多,你要监控各点的输出状态就可以了
我有一个梦,那叫理想!我有一个信念,那叫永不言弃!

网友F:
有没有哪里写了KnYn或者断开HMI试试或者是程序有没有完整的写到PLC,我有一次就是在线修改的但是用新版软件编译并RUN中写入可是可是没写进去,后来重新在线写入就OK了
你这个肯定是程序写的有问题了
寻师傅多名

楼主:
回 13 14 15 楼 检查出来了 是mc mcr 我用了两个嵌套 有双线圈输出 擦 然后换用子程序调用 tmd还是一样 而且还不能恢复初始 一直输出 擦 三菱的子程序有个毛用 气煞我了~~~
谢谢各位 不知道能否在选择的基础上 同时输出双线圈 实在不行就只用合并了 哎~~~
lvhonjun

网友G:
不要想了,程序问题

网友H:
写一条指令试一下就行了,LD M8000 ;DMOV K8X0 K8Y0,然后一个一个试输入输出,

楼主:
回 17 18 楼 是的 是程序问题 已经改好了 就是不明白三菱的子程序的用途 和 mc mcr的通电问题 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I:
用合併吧,比較不會亂
不然只能用步階 S狀態轉移的寫法

楼主:
是的 合并了
sfc 到时可以 以后用得着再用sfc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