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想过 把PLC程序做成程序块 需要用到的时候直接调用拼装即可

楼主(2013-10-18):
仔细回想想以前做的一下程序代码 其实有很多都是相同 比如计数 周期 历史记录 通用机械手动作 定角度 定长度等等
我把它们分成很多一小部分 保存 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我只要知道这个工具的功能 人口 出口 其他的没有必要程序写 ) 你们觉得可行吗
C程序 经常说的函数(工具)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请赐教

网友A:
有,所谓的结构化编程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FC和FB块

网友C:
把每个功能模块各自做成子程序,用时调用子程序,这种方法我在单片机上常用,PLC倒是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每个功能模块各自做成子程序,用时调用子程序,这种方法我在单片机上常用,PLC倒是还没用过。
楼上说的有道理哦
可以试试

网友D:
虽然我没有入门,但我可以告诉你,完全可以。哈哈。

网友E:
关注,这样做刚开始工作量大麻烦点,以后省心点。

网友F:
三菱的有 FB块就是
mythic

网友G:
呵呵,我是做成子程序,必要时调用,不用的屏蔽,并且把内部软元件都在原有基础上分区间使用

网友H:
这个编程方法有个名字,叫模块化编程,意思是把每一个独立的电器元件当做一个模块,单独控制写程序。西门子跟欧姆龙的PLC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网友I:
西门子结构化编程节约PLC周期扫描时间。

网友J:
结构化编程,使编程模块化,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