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TECH 触摸屏里面有没有不带自锁的按钮?

楼主(2013-10-18):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HITECH 触摸屏里面有没有不带自锁的按钮?在做画面的时候,没有找到不带自锁的按钮,
按钮属性有:设ON、设OFF、交替等,怎么编写一个不带自锁的按钮呢?请给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A:
保持型不自锁。

网友B:
复归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