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ZR指令没有搜索DOG的效果啊?

楼主(2013-10-18):
请教高手:
我用三菱FX3U-80MT做的回原点程序用的是DSZR指令,当工作台在DOG前面时可以正常的回原位,但是当工作台在DOG的后面时回原位的动作却是反方向碰到限位开关就停止不动了啊,应该是碰到限位开关后又向DOG方向移动才对啊。这跟限位开关接法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把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兄弟要看看三菱的定位手册呀,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小弟不才啊,是程序的问题,限位开关没有驱动内部辅助继电器所致。谢谢大家了!

网友C:
請問 gdj-gdj 大大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可以請問一下是甚麼參數沒有做設定嗎...

网友D:
限位继电器,你没有用在程序里面!

楼主:
是的,5楼说的对啊。

网友C:
可以請gdj-gdj大大寄這段程式給我參考一下嗎,我看碰到限位開關時,M8344 ON,所以我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謝謝!!!
cbt0702@gmail.com

楼主: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看先。

网友C:
我是用GX work2,使用的PLC是 FX-3G

楼主:
你的程序里面M1010在PLC运行时是不会通啊,所以Y1用的极限位不会起作用。一般前面不要加其它的条件为好,直接限位开关驱动内部极限继电器就行。
为什么DSZR指令没有搜索DOG的效果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