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楼主(2013-10-18):
由于找不到通信电缆 自已做了一根 和西门子连线 打开step7-Micro/WIN编程软件 在软件窗口的"指令树'区单击 通信 啊!!!!这下完了 电脑烧了 ??? 我是太相信网上的资料 也许是没有做好!!!!

网友A:
如果是S200的PLC,打开PLC,可以看到通信口边有个绿色的贴片电阻烧了,换个1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S300的不清楚,毕竟冒险太大了

网友B:
西门子的线我也是自己做的,可以用啊,

网友C:
啊!太不幸了,看来网上的信息不能太迷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今天把电脑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