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采集机器,在犹豫用什么系统好。

楼主(2013-10-18):
有72个热电偶,需要把温度采集起来,然后在一个地方显示数值。
显然每个热电偶都用一个温控器,然后72个温控器放在一个地方显示,这个种方法不太合理,成本太高,也没那么多地方放72个温控器
现在我在想,能否用PLC,加模拟量模块(采集热电偶上的温度),然后在一个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这个方案可行吗?
然后,这种方法需要多少个模拟量模块?大概。。。。
然后,大家有更好的方案让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
还有用什么类型的PLC可以做到??普通PLC不行吧?
需要使用三菱Q系列的高级PLC吗??

楼主:
可能太晚了。师傅们都睡觉了,明天继续等待高手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可以考虑用PLC + 专用温度采集模块,用通讯的方式+触摸屏上位机

网友B:
如果考虑成本问题,我感觉还是不要用plc了,小型机根本不可能支持72路温度采集的,用中型机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C:
触摸屏+温度采集器,通过MODBUS通信的,温度采集器选择8路的,要好点的选择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带485温控器与触摸屏通信,这样造价会低,不过一般modbus只支持32个站,而且还要考虑从站多了,轮询时间会长。我最多做过26个点的采集

网友D:
搞个工控机加卡板最好

网友E:
使用带Modbus rtu现场总线的温控仪,用一组双绞线连到一台触摸屏上可。
不久前我做了一个微型工程,一个触摸屏连接三个温控点。如果可以给你启发,联系我好了。
hongwei_zy@163.com
QQ:969585092

网友F:
你需要确定只是采集的还是要温控的,台达的有一个16路的温控器,用485通信的,我见过温控模块最多的一体机,还有一款的是信捷的,最大6路温控,也是485通信,72路的话只做通信读温度的,大概在2秒钟一个周期左右,你怎样适合你的,自己看看

QQ:84818626

网友G:
研华ADAM温度模块,72个点没问题,通过485到电脑,电脑上的软件就可以根据站号命名 显示 保存了.

网友H:
如果只是采集用温度巡检仪加HMI,如要控温用温度模块加HMI

网友I:
研华或泓格的采集模块,加个电脑,用昆仑通态做个界面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建议。。我是需要采集跟温控。。。。两样功能都需要。。。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建议。。我是需要采集跟温控。。。。两样功能都需要。。。

如果温控控制方式为开关量方式,就在我说的基础上加泓格或研华的开关量模块,或加输出点足够的PLC,用开关量模块直接在PC中的昆仑通态组态软件中运算控制要求输出。用PLC的话将采集的温度反馈到PLC中运算控制输出点。

网友I:
泓格模块,I-7061  USB转RS485           1块 大概1000
                    I-7018  8通道热电偶模块   9块 单价大概800   7200
                    电脑台式机即可                            2500
                    MSCG组态                正版授权价格不明
          PLC                                                                      3000+
                 总共大概在1.5W左右
         可能用温控器价格更低一点。但是这方案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泓格模块,I-7061  USB转RS485           1块 大概1000
                    I-7018  8通道热电偶模块   9块 单价大概800   7200
                    电脑台式机即可                            2500
                    MSCG组态                正版授权价格不明
          PLC                                                                      3000+

就是说用PLC处理控制,用MSCG组态在台式机上将PLC上采集的数据显示出来。。。意思是这样吧?

楼主:
用触摸屏不行吗?

网友F:
信捷的有做485通信的温控模块,带PID和自整定,晶体管输出,可接固态继电器的,6通道的,价格在720一个,  12个的就  8640
一个10寸屏,1350,
总价才1万左右,屏和模块只做通信,读写模块的数据

这个我觉得性能稳定,2-3天的就可以完成项目了,你只要做的只是做屏画面,其他的事情,模块已经给你做了,若是你需要其他的控制,就再加个PLC,通过触摸屏可以实现数据的交换.

QQ:84818626

楼主:
感谢师傅们的指导,小弟受教了。

网友J:
我以前在一个公司做过这样的设备,就是用温控器与工控PC机通信,通信很简单,不过PC机上要一种软件,

网友K:
72路可以台达温控加台达触摸屏,价格已经做到很低了,绝对经济,我最多100多路。需要了解加我QQ461946157

网友K:
温控1300*8 加触摸屏七寸 1200   显示加控制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