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现在有D1到D100这100个数据储存器中的数都要乘以100后,(32位运算),然后分别保存到D200到D300中,
我想用循环指令和变址寄存器来写,,,怎么写,求高手写程序??? 我想肯定有高手会的

网友A:
INC指令加变址Z或V就可实现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D1~D100 有100個值(16位元)
乘100 應該對應 D200~D399  (32位元)
   M8000
----||----------------------------[MUL D1Z0 K100 D200Z1]
         |------------------------[ADD Z0 K1 Z0]
           |------------------------[ADD Z1 K2 Z1]
           |--[> Z0 K99]--------[MOV K0 Z0]
                                   |----[MOV K0 Z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D100 有100個值(16位元)
乘100 應該對應 D200~D399  (32位元)
   M8000
----||----------------------------[MUL D1Z0 K100 D200Z1]
         |------------------------[ADD Z0 K1 Z0]

楼上说的对
32位要站2个16位寄存器
解释的非常清楚
有水平

网友E:
计算速度太慢了,100个扫描周期才更新一次,如果要显示在触摸屏,肯定被客户骂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计算速度太慢了,100个扫描周期才更新一次,如果要显示在触摸屏,肯定被客户骂死

问你PLC扫描是多少时间?一般2-3毫秒  按照你说的要100次,3X100=300ms  0.3秒,慢吗?脑袋有包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