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24V的接触器,今天有个接触器不能吸合,量线圈两端只有20V电压,更换一个接触器又正常,可是新的接触器线圈两端也是20V的电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电源容量不够吗?如果电源容量不够会有什么情况?
lvhonjun

网友A:
24V的接触器很少用的,你那24V电源有多少A啊
lvhonjun

网友A:
估计24V电源容量不够,动作多了,是会吸不下去的,加大24V电源啊
下载积分:+1(ji电—家) 我们这都是用的36v的,我 ..

网友B:
好像是电源功放不够,换个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D:
线圈烧了吧!有没有测线圈电阻

网友E:
可能线圈损坏了

网友F:
测量负载电流有没有超标就知道了,如果没有超的话,调开关电源内部调压可变电阻,升高电压。

网友G:
线圈断路

网友H:
赞同8楼,线圈断路!

网友D:
AC还是DC24V?

网友I:
接触器线圈断了

网友J:
线圈断路的话应该有24V电压才对啊,可以电表量量的。可能是容量的问题吧,

网友K:
24v的电源容量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