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新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厂一台机器,有时候会突然无故断电, 查看报警信息,就一个area sensor in x axis error!

网友A:
检查X轴传感器
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没有注意到?

网友B:
是什么控制的啊
三菱的PLC,三菱的线性马达
lvhonjun

网友C:
你所说的机器突然无故断电,是不是挑总闸啊,挑总闸的话就查线路呗
厂里还是有好多机器的 ,就那么一两条线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描述太简单了,大神才能神会你的意思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之前我们也碰到过此问题,是电源过载了,分开供电。

网友F:
可能是 光幕式光電传感器 触发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