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19):
机器报警:z轴 no ready!
一开始以为是编码线的问题,更换编码线后仍有报警,更换马达之后还是报警,更换伺服器之后也是报警。把马达的速度降到原来的8%之后,现在能勉强在运行。能请教一下还有什么方面的原因?
东洋电器的产品,用的是安川的私服与马达!

网友A:
换个角度----是不是机械执行机构负载过大了?

网友B:
电压不对 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B:
为这个问题 我被折腾过一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