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与GT designer3仿真?

楼主(2013-10-19):
之前用过GX Developer与GT Designer3仿真,现在用GT Works2与GT Designer3仿真没成功,请熟悉的各位指点详细步骤。

网友A:
先启动GXWORK2,之后启动GT3的仿真程序,在设置选择 GX simulatur 2 之后选择文件就可以在一起仿真了

QQ:84818626

网友B:
试试了,现在能一起仿真了,谢谢

楼主:
在GT Simiulator的模拟选项中选GX Simiulator2,然后加载项目数据,启动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