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拜托啦  谢谢

网友A:
=   并后面个大于,然后或下面行条件(下面行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B:
当D182=1且D184>0时,点动M15后Y4会自锁运行,前提是Y5没运行。D182=2且D184>1是也是一样。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网友C:
    k12y004是什么意思,真不知道了

网友D:
    K12应该是注释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12y004是什么意思,真不知道了

网友F:
    k12k14可能是外部交流接触器的编号

网友G:
    (K12应该是注释吧    k12k14可能是外部交流接触器的编号 )   回家看书吧

网友H:
    k12 k14在注释位置就应该是注释[标记符]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k12 k14在注释位置就应该是注释[标记符]吧

    容量与寄存器十进制编号搞混。

网友J:
    K12  、K14 应该是注解吧。和注释稍微有点区别吧。  可能是控制电机的交流接触器编号。

网友K:
    应该是硬件微型继电器KA的 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