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plc锁死 求解锁

楼主(2013-10-19):
我用的是信捷plc 现在锁死了 无法上传下载和上传程序。 需要一个口令 口令忘记了 求助各位大侠。 怎么能解开 能否跳过这个程序

网友A:
无解,初始化。

网友B:
信捷plc ,解是有的,把PLC发过来搞,麻烦点.
QQ106748835

网友C:
1找客服2拔掉电池(程序也丢失)

网友D:
如果加的是高级密码的话,貌似很难解了,做好换PLC和重新写程序的准备吧!

网友E:
这就是一悲剧,看来下次加密一定得记好密码了

网友F:
找厂家给解锁软件,否则就初始化,重新做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加密呢,我写的程序从不加密的。给别人学习和创新的机会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信捷plc ,解是有的,把PLC发过来搞,麻烦点.
丰炜的禁止上载能否解的开?

网友B:
丰炜的禁止上载能搞开.
QQ106748835

网友H:
信捷即使有密码不一定能上传,要看是怎么下载

楼主:
plc貌似也可以刷机,那边过来一个人。弄好了,人家说刷机刷好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plc貌似也可以刷机,那边过来一个人。弄好了,人家说刷机刷好的
怎么刷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