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脉冲指令

楼主(2013-10-19):
请各位大神指导下,三菱plc怎样发出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能不能像松下plc那样有个向导的功能,来直接编制。

网友A:
很简单的,看看三菱的相关手册就会明白的。

网友B:
三菱编程手册有几个案例,我也是从上面学的。还可以。起码现在厂里的伺服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C:
三菱FX 脉冲定位指令 PLSY,PLSR,DRVI,DRVA分析
看看怎么用法就知道怎么用了
说明书有例子
自我解救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