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我有—个问题—直不解,5.5kw电机原本是三角形接但换掉线圈后用三角形接法运转电流有30多安,不过用星形接法很好运转电流才11-12A之间,这是为什么?
万里

网友A:
电机原本是三角形接但换掉线圈后用三角形接法??????
是重新缠绕电机绕组么?那么就有可能绕组接线错误或者匝数错误。
  • 下载积分:+1(ji电—家) 我想应该也是,不过我问 ..

网友B:
    引用楼主ji电—家于2013-10-19 16:15发表的 电机 :
    我有—个问题—直不解,5.5kw电机原本是三角形接但换掉线圈后用三角形接法运转电流有30多安,不过用星形接法很好运转电流才11-12A之间,这是为什么?

    语无伦次;看得出楼主平时是一个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
  • 下载积分:+1(ji电—家) 呵呵,我怎么会我—直做 ..

网友C:
    重绕线圈了?可能搞错了,只能星型

网友D:
    肯定绕错了,现如今只能星形使用了

    海纳百川

网友E:
    这个问题;基本可以肯定;线径和圈数和原始数据偏差很大;
    真诚到永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语无伦次;看得出楼主平时是一个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

    如果楼主是个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人的话,电机早就烧毁了。更不用说去量电流,上论坛了。恰恰相反,楼主很细心,很爱动脑筋。
  • 下载积分:+1(ji电—家) 谢谢

网友F:
    原来的电机线圈阻值、电流,,与现在的电机线圈阻值、电流,,有没有区别,,楼主,你做到了吗?否则人家说你粗心大意有道理的,,

网友G:
    用的线径 绕组 接线等都直接影响到电流的

网友H:
    如果空载电流是11A,那电机用上去不久会帽烟的

网友I:
    拆掉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