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用DRVA指令时如果脉冲数是0,那M8029还会接通吗?

楼主(2013-10-19):
如果发送0个脉冲,那当X0通后,M8029还会接通吗?
追问因为我这里用的是绝对指令,,在之前我已经找好原点,用DRVA指令的原因是:在触摸屏输入任意的数D0 ,执行DRVA D0 D1 D0 Y3后转盘到指定位置,,,如果转盘原来在原点,现在输入为0,那转盘就不动,要是M8029不通的话,那我之后要执行气缸的动作,不是没有信号输入了

网友A:
不会接通的,只有想其它办法了。

网友B:
一定会接通,这里的K0不是指0个脉冲,而是指零点,也就是回原点后的原点位

网友C:
最直接就是写进PLC里面试下就知道了。
zsh340

网友D:
可能不会接通,因为这条指令不是回原点指令,PLC会不停的发出脉冲,如果这样M8029导通不了、、、、、、楼主用PLC试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写过。上面的程序有点怪怪点、、、、

网友B:
我今天特意试了一下(FX3U+松下A5系列伺服马达),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原点已经检出,M8029是可以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