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用最便宜的配置

网友A:
如果你的流水线能等间距步进的,即流水线能有停止的时间,并且每次步进的距离是一样的,那么这机器很好做,只要位左移或位右移指令就可以完成。
如果流水线是连续的,就稍有些麻烦,需要计算每个抓取点和摄像头之间的距离所需的时间,摄像到开始计时,时间到相对应的抓取点动作。

网友B: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难的,编码器计数,每个位置到检测口的位置是固定的,也就是再移动脉冲数一定的(根据颜色),就是需要先进先出的数据处理

网友C:
定義 10種顏色=1~10
放上10個感知器 = 1~10
顏色代碼=感知器代碼 該位置抓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流水线能等间距步进的,即流水线能有停止的时间,并且每次步进的距离是一样的,那么这机器很好做,只要位左移或位右移指令就可以完成。
如果流水线是连续的,就稍有些麻烦,需要计算每个抓取点和摄像头之间的距离所需的时间,摄像到开始计时,时间到相对应的抓取点动作。

使用时间是不准确的,,速度变化,启动停止,还有断电记忆如何做?这些的就是时间不能解决的问题
加个光电检测每一个产品,使用这个信号作为寄存器的移位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摄像头的判断颜色的,用0-10代表不同的颜色,当移到相应的位置相同的话就动作就行了

QQ:84818626

网友E:
童鞋们没搞懂楼主的意思吧!人家问的可是最便宜的配置(硬件),可没问程序之类的哦

网友F:
学习一下,对搭配摄像头还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