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9):
刚接触伺服还不是很懂!之前搞过用脉冲斜坡指令控制DPLSR控制伺服 我发现这样控制太不规范了,用DPLSR  控制  D200伺服主频  到D202位置目标  D204加减速时间 Y0    这样我发现吧主频加大 电机转高速  位置目标D202就错位偏差了,主频小了也不行!意思就是改了主频就要重新计算位置目标
   后来摸索了下绝对定位指令  DDRVA  D50位置目标 D10伺服主频  Y0  Y4  这样控制我还没试过!请问下 绝对定位指令控制下 把D10 伺服主频加大  电机高速转会影响位置目标吗?

网友A:
使用三菱 DDRVI  DDRVA  加到最高频率,一般不会出现位置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