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 cclink参数设置不正确,PLC报错3105

楼主(2013-10-19):
三菱Qplc 出错代码3105是什么意思,cclink参数设置不正确,PLC报错3105,网络参数中,PLC I/O起始地址是什么意思?
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A:
模块IO配置地址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谢谢,是模块地址设错了,已解决

网友B:
起始地址是CC Link网络中IO的起始编号,即1号站输入X或输出Y的起始编号。

网友C:
模块的I/O地址分配与CC-LINK的远程IO的起始编号是不同的
自我解救

网友D:
PLC I/O分配地址,模块在PLC中的地址不能错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我在配置Q35B 主板上用Q06UDEH和Q06H加上CCLINK模块也是老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