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类似CNC泡沫切割机这些数控的设备,控制系统是什么样子

楼主(2013-10-19):
请问大家,类似CNC泡沫切割机的这些数控设备,用的运动控制卡控制的,上位机里面需要装什么软件呢?能不能直接把cad的图纸自动编程呢?请了解的朋友介绍介绍

网友A:
好像一般装两种软件,一种是控制卡自带的软件,一种是将二维图或三维图转成编程语言的图,我看很多木工机械都是这样。运动控制卡就看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就用它自带的软件,另一种好像比较多人用北京精雕的,如果要通用的话用MASTERCAM。没实践过,求验证!!!!

网友B:
CNC数控卡通过CAD制图输入OK

网友C:
如果用运动控制卡需要用VB或者是VC来软件,使运动控制卡运转!

楼主:
哦?用运动控制卡还得自己编织一个像数控系统那样的程序?

网友D:
完全可以用CAD画图,经过G代码生成软件轻松生成G代码,用电脑直接控制这种CNC设备,我做过类似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