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我的电脑是WIN7-64位的,我已经成功安装好GX+Developer8.34和GX Simulator 6c,并且能打开软件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创建新的工程?求高手,小弟刚学PLC,菜鸟一枚....
lvhonjun

网友A:
系统问题,换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换系统

可能不是系统问题,而是安装时选取了监控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是不能新建工程的。

网友C:
没有安装好,
学者

网友D:
2楼正解。安装时多打个钩。

楼主:
安装的时候我都是按照网上的教程来的,并没有多选监控模式,和我安装的方法一样的另一个同学就能用,但是我的只能打开,创建新的工程的对话框也能选择,就是没办法确定进入新的工程里面!
lvhonjun

网友A:
就是系统问题,我以前就位这事搞了一个多礼拜

网友E:
电脑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系统问题,我以前就位这事搞了一个多礼拜

得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