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73UHCPU运动控制模块不能输入加工数据

楼主(2013-10-20):
有一台内研磨床设备被同事误操作把数据弄丢失,用厂家留的一个软件从相同类型设备能正常拷备数据,但是写入显示OS错误,有没有哪位朋友能分享一下SW3RNC-GSVE软件写入OS。相关错误和软件如图:

楼主:
错误和软件如上面所示,我选择写入模式再选取从另一台机子拷备的文件,打勾显示传输时间,但过差不多一分就出现OS错误。

网友A:
这个系统和软件没有操作过
其他系列的有
OS相当于系统,一般是不会丢和坏的,换新的模块就要装OS
装OS不是直接这样装的,要有相应的OS文件,有可能模块上要有开关要拨码,Q系列就需要
装完OS,就可以设定参数,编写程序,参数与程序有可以丢失,有备份的话直接写入就行了
你这种情况应该只要读出参数和程序,在另一台机写入就行了,写入时也要先备份和对比,以防错误操作好恢复
日文看不懂,但是从字面上看应该是要读出后两个框框内的东西和写入才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这东西很少故障,平时也没怎么研究,现在触摸屏上有一部分加工数据不正常,传输又出现这个错误。再看看书先了解一下。。。。。

楼主:
这软件在98系统日语版正常安装,设备恢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