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221H-SR4触摸屏触摸区域飘移,无法正常操作。

楼主(2013-10-20):
富士UG221H-SR4触摸屏触摸区域飘移,无法正常操作。求高手指点,是触摸板坏了,还是里面的驱动模块坏了。

网友A:
在富士屏的主菜单(Sys+F1)中进行屏幕校正。
无法校正的话说明触摸面板损坏。
Good Luck~

楼主:
因为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触摸屏的说明书,所以你说的这个操作本人不太了解,你说的是(SYS+F1)是同时按住还是先后按这两个键?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是触摸板坏了,触控测试操作步骤比较多,加我QQ告诉你具体步骤52707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