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伦换屏 MT506MV 换MT506SV4CN

楼主(2013-10-20):
程序能通用吗 现在可以上载下载 但在第一屏部能动

网友A:
可以,但因为兼容性问题比较麻烦

楼主:
现在把屏的程序保存到电脑了 下载到MT506SV4CN屏后就只有第一个图片的界面
还有配方程序是什么啊
从那个屏上载的配方程序号慢啊

楼主:
现在把程序发上来请师父帮忙看看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B:
可以通用的

网友C:
估计不通用,之前我试过其他的不行哦。不知道有没有大师指教下哦

网友D:
木有问题,可以用

楼主:
怎么办啊 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