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0):
请问三菱梯形图中 [ <> D184  K0 ] 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触点比较指令, D184的值不等于零为真  等于0为非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 真诚感谢!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你可以转行了。。。。。。。。。。。。。。。

网友D:
    继续加油,有空记得要多看点书,这些书里面有的,慢慢来吧,祝你好运

网友E:
    若梯形图中,是与左母线相连,则指令助记符是LD<> 。

网友F:
    触点比较指令,当数据寄存器D184里的内容不等于十进制数0的时候,该触点处于接通状态,否则是断开状态

网友G:
    学到了
    学者
    mythic

网友H:
    最基本的指令多少自己也要看看啊……不要动不动就想着问别人……

网友I:
    点比较指令,当数据寄存器D184里的内容不等于十进制数0的时候,该触点处于接通状态,否则是断开状态
  • 下载积分:+2(悠静致远)